X40用电池一会就死机

楼主(2009-08-14):
今天接了一台同行的X40说是时开时不开机的.给人家换了一个南桥现可以开机了.用电源加电池正常进系统的,但是一用电池进系统过一会就死机了.请问下这样还是与南桥有关系吗?

网友:
电池充放电电路的MO S管换了试一下

网友:
先要试下,电池是不是好的,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不过是T40的机子,一用电池过一会儿就会死机,用电源就一点事都没有,结果是电池坏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冲放电IC有问题了.

网友:
刚找到料板.明天换MAX1870看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