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6602BCB与RT9602CS可代换

楼主(2009-08-14):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块GA板子,故障是上电5秒左右就掉电,经排查全板无短路,各主供电也正常(因会掉电,测量电压的时候只能利用5秒钟的时间),后来把思路转移到CPU供电去(CPU是三项供电),发现是其中的一项PWM没有工作,但是CPU总体电压还是正常的,是一个叫HIP6602BCB驱动芯片控制产生电压的,因手头没有这种芯片,本来想放弃了,但是还是有点不甘心,继续的找,后来找到一个RT9602CS的驱动芯片,马上查看PDF引脚定义,发现两种芯片引脚定义一样,就试着代换,换掉后故障被排除

HIP6602BCB=RT9602CS

网友:
谢谢楼主了..

可否说详细点呢?

网友:
不错。前一段时间我修着一个845板也是自动断电,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后故障排除。看来电源管理芯片引起的故障还是很多的

网友:
这个我也代过.直接代.

网友:
恩收藏了,能不能说的详细点什么样的可以代换什么样的

网友(2009-09-13):
感谢楼主分享,我正在找这个。

网友:
把这两块IC的PDF发上来,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2010-02-28):
前几天我也刚换过一个 正常

网友:
曾经吧6614换过一个,可以点亮板但是兔子长不了.换的是9XXX来着.忘了.

网友(2010-04-06):
我手上有块华硕的754的板子,也是几秒后,U掉电。看了楼主的贴子有点启发。。可呵

网友:
电压不稳关键查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