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3M,5M

楼主(2009-08-14):
请问什么是3M,5M.还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就是3。3V和5V是主板上系统供电芯片产生的,为主板上大部分设备供电的,它也是一个主板上最基本的电压,也可以说是最开始产生的

网友:
待机电压,系统启动前就要就绪的。

网友:
4楼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其它的缩写咧,1R2M,2R5M,A ON ,B ON之类的字母全称咧。

网友:
这些英文缩写都是笔记本电脑图纸上的常客,既然是搞芯片级维修就必须掌握,多多收集,多多整理!从这些符号里可以知道哪些是待命时就该提供的电压,哪些是控制信号的开启电压,掌握了这些,对修理有很大的帮助!包括对笔记本上电过程的理解,哪个电压先上,哪个芯片先工作等等都会一清二楚的!这些功夫需要慢慢修炼的哈!

网友:
看到网上到处都是3M 5M的产生,至于别的2R5M,1R8M,1R2M很少看见有有讲过它在电路中的产生过程和顺序。要有人详细讲一下就好了。

网友:
请问A、  B 状态的开启电压指的什么啊!  不太懂

网友:
有人整理一下电路图上的英文发一篇帖子就好,那对新手该有多大的帮助啊

网友:
M就是待命电压嘛

网友:
还是多看一下书啊,书上讲得详细

网友:
好东西太缺乏了   这些资料早就想要了   可到现在也要不到

网友:
去看一看IBM的图纸 多分析知道M电压时说明意思了   实际也可以说是ALWAYS电压

网友:
新手,想学,!

网友:
个人理解
A 就是动态电压所产生的第一个电压  A-ON:第一个动态电压的开启信号
B 就是A电压产生后再经别的元件转换而来的
B-ON :B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开机前就有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