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主板跑D2

楼主(2009-08-15):
一块ESC主板跑D2
换内存无效
请高手给个思路吧

网友:
看看  内存供电。。

网友:
插内存阻止卡;;查时钟;供电;;等等··看下内存供电管输出电压时多少?

网友:
清灰刷CMOS  查内存工作条件  北桥工作条件 `

网友(2009-10-28):
要问一下客户电脑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故障的,这样可以知道得更清楚一些,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啊,我觉得你的这个故障最好先刷一下BIOS再看一下,不能问题扩大化。先简单的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