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AOC 22寸液晶

楼主(2009-08-15):
求助一台AOC 2219vg黑屏电源指示灯不亮,测5V电压偏低只有3V,断开驱动板电压正常5V,在通着电正常下接驱动板可以亮机正常!这里开关正常.但把电源断开又开不了,灯不亮电压偏低,测其它IC正常!急求
黑屏

网友:
先看驱动板5V回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源问题,12V和5V都要查的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