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板上的开关线应该接在通用板的那个脚?

楼主(2009-08-15):
今天有用户送修一台BENG显示器15寸的;;是白屏;已经确定是驱动板问题;我找了个DM2621的通用板··点屏OK;可以使用
    但是我还想用电源一体板上的高压板·不想外加高压板了·我不知道怎么样接线可以使得一体板的高压板可以使用;;求救····

                   一体板上的开关线应该接在通用板的那个脚?
·····希望师傅们可以指点指点;;万分的感谢···

网友:
接驱动板6针接口的BL信号

网友:
兄弟们;;;帮帮忙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中山维修网;;;;
         明天马上试下;;;··

网友:
`````````不行哦;;我把电源高压一体板的开关接在通用板子的BL脚;;开关可以用;;一体高压板不能用啊;;求电源高压一体板的接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