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x800六针电源接口怎么接

楼主(2009-08-15):
收了一块有问题的agp版X800的显卡,牌子是火旋风。故障是有时候不亮,但亮了之后用起来一切正常。现再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用过这款显卡的兄弟。这块显卡上单独的六针电源接口我看有三种颜色。黄色的线接在电源的12V上,黑色的接地。但还有两根褐色的线它也是接在地上。我看两根褐色的线都好像让人给拔出来过。而且用表测它并不接地,现再却接在地线上面。请问它到底是接5V还是接地线?我想接5V的试试又怕万一不是烧了显卡不敢试。有谁有这款显卡请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是接地线的一个转接线

网友:
褐色的线是接地的吗?为什么和黑线不通呢?

网友:
你看看显卡上的是不是接地

网友:
褐色的线在显卡上不接地,和地之间有阻值。

网友:
我开机试了一下,把褐色的线拉出来开机之后上面有3v的电压,我怀疑它是接在5v上的。但不敢试,有没有用过这款显卡的朋友帮我看看。

网友:
这么说吧 这种6口插头有一个是空位,两个12V,两个地线,另一条是灰线,是从地线里甩出来的连接两个地线转接站,意思就是能输出两个12V和地线的转接头

网友:
楼主的 显卡  时亮时不亮的故障

请找到bios芯片 把旁边的  一个小排阻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