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6330 硬盘不引导 屏幕狂闪!

楼主(2009-08-15):
今天接一 NX6330  来到及其屏幕光标在闪  我以为是系统的问题 不引导呢! 然后从U起进WINPE  做系统 格式化 做完系统故障依旧  我换了个硬盘也是故障依旧  但是光驱 U盘启动进WINPE  都正常  在WENPE 下看硬盘都正常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用光驱启动 选择自动安装系统到C盘 就是自动GHOST系统   然后刚出现GHOST 画面屏幕就不停的狂闪 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进WINPE 屏幕也会隔3秒 有规律的闪!  现在我很郁闷 要是硬盘不引导,但是在PE下能正确看到硬盘 而且超作正常!   但是屏幕闪让我很郁闷  机器是独立显卡  INTER的CPU, 带独立显存,我现在都不知道是该做显卡还是南桥了! 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过此类问题,指点下!

网友:
感觉有点乱,,,到底能不能安装完XP呢、?
如果可以,进到桌面有什么,会闪吗、?
如果不可以,,做到哪一步呢

网友:
闪会不会死机呢?还是只闪?

网友:
换内存吧,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机器在手动GHOST的时候不能做系统!在WINPE 下可以做系统!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像是显卡,不过这个机器我修过南桥虚焊的,故障是见不到硬盘

网友:
可能是设配器不良,供电不够。

网友:
好像这机器爱虚焊。你压了试试看了

网友:
该弄的都弄了!我是不是该干显卡了啊!

网友:
完全安装试试

网友:
光驱都是好的,关显卡啥 事,

网友:
先看看吧,找不出问题就干个南桥吧

网友:
我有遇到过一台Dell的,在装系统时屏幕也是闪个不停,但是装完后进系统操作一切正常
不引导系统,如果c盘激活了的话,估计跟南桥有关系了

网友:
这个应该和显卡无关吧.

网友:
LZ  把键盘拆了 换一个外接的键盘看看吧/    这个像是板卡级的。

网友:
是CPU的问题,偶遇见过,NX6110

网友:
确实遇到过CPU问题,导致不能进系统的,机器是NC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