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诊断卡在845GV主板上一通一断

楼主(2009-08-15):
昨天接到客户的一片工板845GV,客户说点不亮,上电源,插上可能正常触发,但诊断卡就是一通一断,没复位,按平时维修的经验,一般都是在触发电路上,于是更换了IO83627,还是一通一断,量了电源口开机线,阻值正常,强制开机,又可以正常跑码,有点晕,由于手头上有设备,于是更换了南桥,整啊啊,搞了一个钟头换好了南桥,本想应该可以搞定,那知一开机又这样,真是晕掉了,,,, 仔细查了开机电路又查不出什么问题,电路中的大件都换了,,会是哪里出问题呢?请路过的高手说说一下~~~~

网友:
高手在哪里呢?

网友:
如果是ECS的主板可能是内存没有上导致的啊

网友:
楼上,不是ECS,是工板,,,

网友:
“但诊断卡就是一通一断”
一通一断是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这种事我修到过,是电源座里开机线路微断了,你可以一直跟那线跑下看能不能全通,还有就是电源座本身也会影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