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驱动板的屏供电脚怎么量

楼主(2009-08-15):
这是一个杂牌液晶的驱动板,拆的时候忘记看线序了,现在想找到他的供电脚,大家介绍一点经验,怎么尽快的量出来那个是供电,他的芯片型号是TSUM56AK-LF-1这是一个什么板子,给介绍一下啊。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是屏线的供电脚。

网友:
保险那是供电  地线随便着找  顺着那个大黄色大的线圈就能找到保险

网友:
这边就是3.3或者5V的电压  你不插屏线测量这边的脚看看电压是多少 ?  要是信号脚的话都是直接接到TSUM56AK-LF-1的管脚上的

网友:
谢谢,大家,又长知识了

网友:
有3到5V电压的是供电脚

网友:
信号线在1.3V左右,还是好区分的

网友:
如图上所示,驱动板上不是有屏供电选择跳线吗?插下面是3.3V  插上面是5V。

网友:
供电接保险!直接用二级管档量屏供电跳线中间的脚,看它和哪根线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