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GV-M10故障求教

楼主(2009-08-15):
现手上有块精英915GV-M10主板,通电故障卡显示E003,小喇叭响三声"的的的"停一会再响三声的故障,请教这板怎样着手检修,谢谢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查内存供电,还有换IO,刷BIOS看下

网友(2011-01-12):
  我的也是这样。谁能帮忙看看啊。

网友:
测CPU 内存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