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

楼主(2009-08-15):
我用PC3000修几个MAXTOR 6e040l0的硬盘,红绿块不多,可是反复发作,好烦人,检测固件也正常,请高人指点!

网友:
开SF试一下吧

网友:
如果色块不多,又想省时间,那你就"手动加入缺陷"!~~~方法跟简单!
用探测器或MHDD 扫描时记住LBA值 就可以了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