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A7 内存时钟电压不稳定 1.5-2.0V 跳变

楼主(2009-08-15):
主板跑A7  内存2.5V 1.25V供电正常 6个时钟电压不稳定 1.5-2.0V 跳变 内存 AGP 到北桥打值正常  CPU 带灯测试座 测试也正常  PCI  AGP  时钟电压正常
求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下班再来看各位的回复!

网友:
论坛上有A7的专题,你自己搜下了

网友:
刷刷BIOS  A7A6是 BIOS问题我 刚就 一快这样的 板

网友:
我这有一样的两块板子 一块跑A7 另一块是南桥挂了 我把另一块上的BIOS芯片换到这块上来 还是跑A7

网友(2009-10-24):
给点头绪啊 我刚换了一个IO 也一样

网友:
用烧写器重新烧个BIOS试下!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专题:专题讨论--“A7”故障的检修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1-1.html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再查内存与时钟之间的排阻,可能性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