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3000的缺陷探测器

楼主(2009-08-15):
盘片的绿块用pc3000的缺陷探测器也解决不了,可以调整pc3000的缺陷探测器的临界时间吗?
怎么调?请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不是缺陷
是LZ的修盘思路有问题

大量色块排除了固件原因外,一般通过做SF来解决
探伤测试作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