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D高压保护

楼主(2009-08-15):
联想这款19“宽屏液晶显示器是由 群康科技有限公司代工的

最近二个月内已经见到二台同一型号出现完全一样的故障,由于手头没有任何可代换元件,只有在这里求助各位高手了

故障是,开机显示两秒钟,然后黑屏,指示灯呈蓝色,有烧胡的味道,典型的高压保护

这款显示器的电源和高压是做在一块板上的,如图

拆下后先用肉眼反复观察,发现在高压包输出后有一个3KV的电容,电容的两只引脚间明显有打火烧糊的痕迹,接上屏开机,明显产生火花

如 图右下角处,(我已经用刀片刮干净)

从其它板上找到一个3KV电容并用刀子把烧糊的地方刮干净,裸点没看到打火现象,但屏依旧亮两秒后保护

由于手里没有高压包,没有驱动块,无从试起,但这款显示器市场上是比较多的,估计是一个 通病

请高手们支支招,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
这种独立小板的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估计是该路的灯管坏了 从而引起的高压放电

网友:
灯管我有交换过试,我在想打火的原因是电压过高还是怎么回事,如果是电压过高会是哪个地方引起呢,另一组输入没有打火呀。高压包虽然是一个整体,不过线圈是分开绕的,高压包坏会引起电压升高吗?

网友:
用外接灯管接上去看看,是不是灯管问题,不行的话,用通用高压板代换啊,有点不好,放在里面。!!

网友:
不好改,里面的高压是24V供电的,12V有一组但只有1。2A。

显示器现在已经搞好了,是发到联想公司搞好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0-02-24):
我这有个这显示器,暗屏,还不知道怎么搞呢

网友(2010-04-11):
我手上也有这样的板,无任何电压输出,客户说是雷击后就这样了

量了保险、桥堆、电源管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下手了...

网友:
电源板就是电压不怎么输出好难弄,遇到好多电源板被雷击后都是一个样子。换了开关管,堆管等都不行的。

网友(2010-05-12):
先用外接灯管试试啊    三星上用你那种连体高压包的   特别容易坏你量了没有啊   我感觉应该是高压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