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s能读sd卡,可是灯不会亮

楼主(2009-08-15):
x61s能读sd卡,可是灯不会亮,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有,我已经测试过那个led灯是好的,我拆下来了,可能装上去的时候吧正负的给搞错了,谁能告诉我一下,那个我发的图那边是正的那边是负的
原因

网友:
如果你怀疑错了 再把它换个位置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就是呀,换个位置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怀疑放错了,就再反过来嘛,别把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
反过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