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F786X 显示器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9-08-15):
插上电源,两声继电器声音后没反映,按显示器开关,绿灯亮听到继电器间歇4秒左右的两声后电源绿灯熄灭,每次按显示器开关都是这种状态.
但是如果在1秒种之内连续按动电源开关2-3次,就有较大几率听到高压声音后正常显示.

希望哪位高手指个方向,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和哪部分电路有关?

网友:
接触 不良~~
检查有虚焊没?

网友:
这怕是对地短路了,补下虚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