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电容爆浆更换后不能启动

楼主(2009-08-15):
长期开机的机器 夜里突然自己关机了 主板是845的 早上起来拆机发现电容鼓包爆浆 更换过后 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目前电源是好的,接通后电源指示灯亮起,用螺丝刀插POW引脚,风扇微微转动一下后 电源指示灯熄灭,请教现在该怎么办?

网友:
太不兴了。。有短路了~~

网友:
现在该怎么办呢?

网友:
打ATX阻值,,,

网友:
还是电溶短路。

网友:
可能电容短路

网友:
电容焊短路了

网友:
现在重新加焊一边可以吗?

网友:
重新加焊后 症状仍不能解除

网友:
看下是不是12V短路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