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开机不进BIOS 不进系统遇到过吗

楼主(2009-08-15):
T42开机后量各个电感电压正常 可正常开机亮机 但就停在LOGO画面不动一直停在那  开始以为是找不倒硬盘 硬盘接口加焊了 也一样 屏幕是硬盘指示灯亮一下灭掉 硬盘有转 这种现象也不像死机 因为不管你开多长时间 按F1都有效 就是进不去BIOS 有提示正在进 就卡在那 有人遇到过吗 我BIOS刷过好几个 南桥也重做过 CPU换过试过 内存也换过 显卡是ATI9600的

网友:
去掉键盘,硬盘,光驱试试

网友:
能进PE吗?

网友:
不是简单的挡LOGO吧?  是不是心急? 不上硬盘最起码能跑过自检

网友:
硬盘坏也会这样的,拿下硬盘试一下能不能入BIOS。我遇过几台都是硬盘有问题,也有些拿硬盘到别的机格一次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网卡坏也会挡LOGO

网友:
去除所有外设,然后直接看能不能有好的改观!!

网友:
回楼上的各位大侠 我是光板测的什么什么外设都没装 外接的显示器 开始也以为硬盘引起  把硬盘拿掉了 也一直过不去 等了10来分钟也一样 所以就很迷惑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对板子也没见到有掉零件 郁闷啊!!!

网友:
我碰到一起是USB 48M的时钟到不了南桥的A27,你把南桥的左上角刮开露出铜焊盘,用万用表测一下此点是跟时钟那边是否相连,如果不连,就飞一根线过去。

我当时也是一台T42,换了两只桥还是挡LOGO,后来仔细看才知道A27对应的主板上的焊盘受损。

网友:
建议在干南桥之前把内存插槽旁边的87393换掉试一下。以前我遇到同样的现象换了这个就好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刚刚换了一个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说的48M的时钟 我找不到在哪 还有南桥的A27那个位置也是  没看到 能说的具体点 最好有图。。THANKS

网友:
刷BIOS不好的话,就做南北桥了
一般都可以好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芯片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BIOS,很有可能,南北桥也有可能,我遇到过,重做北桥好的,不用换,重做就行了

网友:
还有,要先检查南北的工作条件

网友:
南桥有关,或时钟频率出错

网友:
我这几天刚好也遇到了T40同样的问题,刚开始客户拿来是花屏,7500显卡。拆开发显显卡那涂了很多松香,南北桥也有把松香清理后重做了显卡就出现了上面一样的问题。后来把南桥  北桥  显卡拆下来把电路板清理干净后,全部重做了一边问题都解决了/。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
哈哈..你收多少票子哦,, 全做...?

网友:
同意9楼的办法

网友:
南桥问题多!

网友:
我碰过,换南桥OK了

网友:
机子已经弄好了 换了个南桥 之前重做了下南桥没用 以为南桥没问题 因为他都能开机亮机 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换了个新的 好了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但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能亮机 南桥还会是坏的呢

网友:
大家把所有的情况都讲到了,难得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感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