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 3250不开机

楼主(2009-08-15):
ACER travelmate 3250不开机,待机电流0.02A,开机电流1.1A,插内存叫三声一长两短,不插内存没有声音,不装CPU上电,上电0.9A,南桥,显卡和北桥都发热,请高手指教
不开机
cpu

网友:
可能是北桥或者显卡,换根内存试试,加焊内存槽看看

网友:
显卡报警 先学学听力

网友:
报警声跟台式机内存一样

网友:
是显卡虚焊,回烘后开机正常,谢谢楼上的各位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