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V3000显卡虚焊问题的讨论

楼主(2009-08-15):
compaq V3000机器的通病,显卡或北桥容易虚焊,而且返修率极高,上次修的一台一个月内返修了三次,后来把CPU散热风扇直接改为5V供电常转,可是测试过程中发现CPU问题降下来了,只有40度左右,可是显卡温度却在70到90度之间,刚开机什么都没做显卡温度就在70左右,怀疑是显卡和散热风扇之间的硅脂垫导热效果不好,但是一直找不到好的东西代替,不知道大家是如何解决此问题的

网友:
用薄金属片

网友:
对头,加一个金属片代贴硅胶

网友:
硅脂垫对折放上

网友:
有深圳,有一大块出售的导热胶垫卖,听说还是HP专用的呢!
价格好像是180。足够用几百台笔记本上了!

网友:
35mm的代换

网友: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不解决根本问题呀,还是总返修
听说这种显卡有缺陷,后期生产的显卡有所改善,得换芯片才行

网友:
看到淘宝上有卖这种金属导热垫的,转为HP的这几款机器设计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