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场效管这个怎么替换?

楼主(2009-08-15):
小板 2个场效管 60N03S  KT1076
怎么知道这个是P  还是N沟道?用什么型号可以直接替换?
自己换了几个测试 都烧管

网友:
有人能帮解释一下吗 谢谢了 谢谢!

网友:
XXN30其中XX数字比60大都行,还有你的场管是什么部位,考虑控制IC

网友:
就是内存上面那2个部位 主板整体一共就这2个管。。在线等

网友:
旁边的电容先换掉

网友:
旁边那2个小电容  对地阻值 631左右  。。。2个都是

网友:
拆下来量试试,还是一样的吗

网友:
60N03  N沟道的场管, 挺大的,  用50N03 试试!

网友:
你主板上的电溶明显短路了先换掉,测量ic电压是否正常.换15n03 65no3s.40t03都可以

网友:
60N03 是大功率的

网友:
我刚才出去了一下 不好意思 谢谢各位讲解

网友:
等我拿下电容测试一下 刚回来

网友:
电容都已经鼓包!!!

网友:
取下后 测试2个电容上面那个还可以正常充电,但是下面那个已经短路了。没反应了。等我换好电容在加上大家说的管子 我在测试出结果公布一下

网友:
确实很明显。

网友:
保证代用管子的参数不低于原管,且P用P代,N用N代~~~

P的判断:D-》S 有小于600阻值为P沟道
N的判断:S-》D 有小于600阻值为N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