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bios保存后,电脑自动关机

楼主(2009-08-15):
      一华硕A7V880主板,使用过程中自动关机,打开机箱后除尘。
    因一直有断电后cmos不能保存的问题,所以重新设置bios,把软盘设置成" dissable",保存后电脑自动关机,通电不开机状态下摸南桥热,按开机纽主机不启动。
    cmos跳线放电,主机启动。偶尔设置bios后能够启动进入系统(很少),但1-2分钟后自动关机。
    cmos放电,开机,bios选择默认,保存,进系统,运转正常。
    刷bios以上故障依旧。
    怀疑bios芯片或南桥有损,重点在南桥。
    对以上内容希望各位朋友给个意见。

网友:
AD14的对地值是多少,如果过小或接近零,则SB挂,之前把集成网卡拿掉

网友:
楼上的见解可真让我大开眼界啊!PCI的AD14脚怎么可能会接近零呢,接近零又怎么能开机啊?接近零的话那会自动保护的

网友:
呵呵  楼上的凡事无绝对的,你见过3VSB只有50欧左右运行正常但就是不能上网和用USB的吗?还有映泰的一945大板3VSB就只有20多了,但能跑码就是跑25。还不是南桥坏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的。LZ你查下南桥供电阻值如何吧!再不行就USB的阻值咯!

网友:
肯定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