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5):
刚修了一个电源 保险烧了和开关管和3级管 换了它的开关和待机点压都是1点几V 那为大虾知道是那的问题吗?
电源

网友:
小刘々修修
您好,请问TL431怎么测量好坏啊?请您帮帮我可以吗?

网友:
查查辅助电源的电容和电阻有没有变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