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NX9000解密

楼主(2009-08-15):
救助康柏NX9000解密,BIOS刷过了,97551后面的24CL08读出来,和往常的密码显示的位置不一样,不知道怎么解了

262 Bytes, 下载次数: 1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在NX9000料板上拆了24芯片  焊上也有密码

网友:
光看这个文件的容量,就不像是BIOS密码芯片的容量,你可能搞错了吧?你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ROM芯片?

网友:
这是压缩过的24芯片资料

网友:
不清楚,帮你顶

网友:
板上还有没有别的密码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