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 疑问

楼主(2009-08-15):
R.S.T   到底能不能检测DDRII 内存... 我怎么检测2G的DDRII 就死机啊!!!

DDR (1-92)
01234567 89ABCDEF 01234567 89ABCDEF 01234567 89ABCDEF 01234567 89ABCDEF
        1             2                3               4                5               6                7               8

R.S.T错误地址对应内存的颗粒位置(1-92)?

SD (1-84)
01234567 89ABCDEF 01234567 89ABCDEF 01234567 89ABCDEF 01234567 89ABCDEF
        1              3              5                7               2                4               6                8

R.S.T错误位置对应内存颗位置(1-84)?

网友:
还有如果是双面的是怎么样算法?

网友:
SD:1-84
双面的85-168是不是跟1-84那样的方法数?
DDR:1-92
双面的93-184是不是跟随-92那样的方法数?

网友:
理解的基本上正确

网友:
理解的基本上正确
基本?还有什么有补充的?

还有能测试DDRII内存不?  我测试DDRII内存就死机。。。。

网友:
目前,本人在使用的是INTER 915系列的主板。它可以维修检测部分点不亮主板的DDRII代内存条。

硬件:INTER 915系列主板。启动用母条:小于或等于256MB的完好DDRII内存条。如果没有256M的,可以用512M的改写SPD,方法是:用SPDTOOLS工具,将内存模组寻址的列数降低。

启动用母条这个术语不大明白 当插上母条和坏条时主板怎么选择启用母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