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25怪问题求救

楼主(2009-08-15):
有那为师傅能帮帮我,我修一台三星Q25的机子,客户拿来的时候是USB接口用不了,别的都能正长用。拆开后发现南桥FW82801DBM烧了个小泡泡,换南桥后开机一切正常。交客户使用不到2天,客户拿来说,有时候能显有时候不能显,插上诊断卡检查发现开机正常,但当重起的时候诊断卡条75就卡住跳不过了,拔电等5分种后开机又正常,本机只要开机正常进系统后就一切正常。以为是换的南桥有问题,又换了一片新的,一片拆机的,还是一样。现在不知从那里下手。望那位师傅指点下,先谢谢了。

网友:
usb电源电压检测了吗??我碰见一次usb接口电压脚对地漏电,机器有时正常有时报警不开机

网友:
重新做个南桥,可能桥没有做好的可能性大

网友:
把南桥重新做一下   看看南桥附近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我的Q25接通电源线开机,一会就热的烫手,电源接口孔内的硬塑料已经基本开裂完了,插头那里前端塑料部分也显示烧灼痕迹。

不开机插电源充电不热,只要插电源开机,一会就滚热的烫手。最近我都不敢用了。

盼指教、

网友:
没遇到过    我也想看看结果

网友:
我又重新仔细的做了遍南桥,,还是一样,不过有新发现,发现机子在冷机时是正常的,重起正常。通电发热,或用外部加热后,故障就出来了。真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那个有三星Q25的BIOS能帮忙发个吗?我觉得可能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