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询问内存颗粒焊接

楼主(2009-08-15):
看视频里焊接技术里。。他们滴的液体助焊剂。。。很多焊锡加在1脚用电烙铁往下拖去拖去就都焊好了。。IC脚的焊锡都不会连在一起。。需要买什么养的助焊剂啊。。论坛里有的买吗??
电烙铁
助焊剂

网友:
学习到什么啦???还没有高人指教呢。。。。。大家来说说汗内存IC的时候用什么助焊剂。。我老是把IC脚焊连在一起。。。一个一个焊又很麻烦。。要放大镜看着。。。高人有什么办法不。。告诉我真的是学习了。。

网友:
动作熟练了用什么都行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你们可以用锡把内存颗粒先固定在内存条上,再用松香把引脚上多余的锡吸掉就好了。。

网友:
吸不了啊。。我把电烙铁占上松香。。再去连脚的那里加热。。焊锡只是化开了。。没占到电烙铁上。。电烙铁头很干净。。没氧化物。。白光白光的。。。(银白色)

网友:
焊锡只是化开了后你就把电烙铁移走,看电烙铁上有锡吗。。。加多点松香看看。

网友:
还有用什么吸焊纸什么就不要说了。。我只是想学习视频里那样焊。。。干脆。。焊点漂亮。。。一次成型。

网友:
应该是有的,但不会很多。。。你要不断的试

网友:
一个字,练。

网友:
给IC拖锡那是练出来的 助焊剂就用松香就可以了 你的电烙铁没上锡 肯定拖不了的

网友:
助焊剂用松香很快就挥发了。。。坚持不到你吧IC全不叫拖完呀..

网友:
熟能生巧,楼主多练练就行了,用什么助焊剂并不重要的

网友:
看视频里他们滴了液体一样的东西。。根本不用考虑焊锡连这的问题啊。。。随便多少焊锡都不会连着啊。。汗的啊。。。。我怎么一拖全连着薄薄的一层。。。要加很多松香才弄的掉。。松香又在上面还要洗。。恶心。。

网友:
用普通的助焊剂就行了,主要的是练。

网友:
恩恩。。现在小有成就..焊的是很漂亮了。。就是不知道焊去芯片还好不好的。。会不会焊坏了。。用的是恒温烙铁。。350度。。。K型头。。

网友:
松香水 焊保都行 相当好使 比松香强多了 松香会发的太快了 LZ没有我送你几瓶

网友(2009-09-16):
注意焊锡质量,现在有好些焊锡不合格,熔点高,用在直插件大焊点还行,用在这里就难了!

网友:
+铅的焊锡应该低点吧。。。。楼上说的无铅焊???

网友(2009-10-23):
焊丝一般用多少mm 的,我想LZ可能和用的焊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