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22宽屏灯管要注意哪些,感谢回答一下

楼主(2009-08-15):
如题,以前换过19宽屏,结果换上后屏有一条绿线,没有过多久换的灯管又换了,这次有个22的要换灯管,还是有点怕搞坏,请高手们指导一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
胆大心细。折屏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手拉扯屏电路板。

网友:
还有哪位能说一下吗?

网友:
精神集中,胆大心细,

网友:
屏的电路板要小心别弄断了,屏不要划了

网友:
换四灯管,是不是一定打开屏换的呢,

网友:
那是必须的 我还没见过换灯管不用开屏的 也许10年后换灯管就会像换灯泡那么简单

网友:
笔记本的就不用开了 直接把两边夹一下 拉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