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9N5P-MX PG电压低

楼主(2009-08-15):
刚接到板子时是不是跑码,但是点RST有跳闪。刷过BIOS后故障相同。上假负载测量除了PG电压只有0。19V,怀疑是74LVC07AD的门电路故障,找了一片标着7407的门电路换上去后PG电压有1。8V了,以为正常了就上CPU了,上CPU后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再接着触发又是转一下停,而不是要断开电源再接上才能触发。又找了一片和原型号一样的门电路换上去,PG电压又降到了0。19V,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求高手指点,顺便说说PG电压故障的维修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
测试CPU核心电压是否正常,PG信号先不管,

网友:
楼上正解,先测一下看看

网友:
VDD 2.5, VTT 0.935上假负载应该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