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845GA-CR-A复位故障

楼主(2009-08-15):
845主板复位电压只有0.11V供电其他的供电都测试正常,南桥有3.3V供电电压,晶振也正常,就是不复位,开机后关不了机,我顺着线路跑到了IO,把IO拿去,强行供电能开机,但是复位还是0.11V,这样就排除了IO了。是不是南桥挂了,大家告诉我下部该怎么做啊,我没有维修思路了

网友:
我还忘记了,复位针是经过一个小电阻,电阻这边是0.11V那边是5V跑线路才跑到IO的,后面也没连什么小三极管什么的,我换过电阻了  故障 还是依旧,

网友:
楼主,板子是不是一通电就开机的呀

网友:
不是,按开机键开机,关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