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明基FP71G+ 一亮又关

楼主(2009-08-15):
明基FP71G+,接上电源,正常显示,几秒之后自动关闭,然后又亮,亮好几秒之后又关。有时正常可以使用很久都没问题,但是又会自动弹出〈亮度、对比度调节〉,按〈EXIT〉后又自动弹出,请问大师这是什么问题,该从何处查起。谢谢...
使用
电源

网友:
是否按键板的问题,怎么办,在线等...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按键问题···
全换掉看看·~·
明基 遇到 很多 都是 按键问题 ·~

网友:
很明显的按键问题嘛,换了就好。

网友:
恩,刚刚因为没有按键可以更换,干脆取下〈对比〉和〈EXIT〉按键之后可以正常,现在正试机中。

网友:
应该是按键的问题,换了按键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因为按键出现这些问题是明基的通病。

网友:
应该是按键的问题 换了按键如果还不行 就看一下对是不是对地短路了

网友:
海润
很明显的按键问题

网友:
海润
换按键

网友:
BENQ的通病了,直接换按键,全换

网友:
很明显的按键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已经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