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u-x停在LOGO处死机

楼主(2009-08-15):
刷了几个程序都是如此,但有时能过去,过去后就非常正常。当卡在开机LOGO时代码是C7,如果LOGO过去了还有一部分代码走完。经测试所有关键电压都正常,对AGP和PCI打阻也正常。换显卡内存电源无效。

网友:
内存,先换内存再说

网友:
还是BIOS固化问题

网友:
先看看有电容不良不

网友:
内存早已换过,已经确认是主板故障.又换过BIOS版本也不行.LOGO出来后电脑就死机了,按TAB和DEL键无反应南北桥是单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芯片组.请问这个现象和IO有关吗?

网友:
如果故障反复
注意一下是否桥有空焊
BIOS如果出问题,故障现象一般较固定,不会时好时坏

网友:
我赞成孤帆远影的看法。

网友:
单桥NVIDA的比较多,看是不是

网友:
单桥的桥有空焊比较多

网友:
,,挡LOGO可以试着拆掉外设,,当然,,建设楼主考滤一下键鼠的5V供电不正常,可能会导致挡LOGO

像这种时过时不过的,当然了,桥空焊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本身这种桥 也比较容易坏

网友(2009-10-19):
建议楼主仔细观察下内存供电管。曾经遇到过一片845的板子。点亮后挡在LOGO出死机。要么可以进去。进去和楼主的一样。一切正常。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后来没有思路了。因为是INTEL的桥。空焊的可能比较小。后来没有放弃。仔细观察的过程中。发现内存供电管。其中一个50N03的管子上面烧了个包。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更换后就OK了。所以建议楼主仔细看看内存供电部分。还有就是桥有没有空焊

网友(2010-01-08):
今天我也碰上一个华硕主板,故障现象和楼主描述一样,急需解决

网友:
我在几天前碰到联想IBMZ61T的机子也是LOGO后死机,各项参数都正常,最后给CPU的电感电容补焊后机器正常了!所以先看看感,容器件是否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