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2插硬盘烧板子

楼主(2009-08-15):
CPU旁的1845无输出 每次交换一下 Q45 Q46就好了可一装硬盘就不起了 手上没图纸现在无从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硬盘电路板有短路?再查看一下硬盘接口处有没有问题。或者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估计硬盘供电有短路,用表量一下

网友:
换一下那个1.2V的滤波啊

网友:
不插硬盘 插光区试试看呢

网友:
换一下1845吧

网友:
1845 换过了硬盘换过了 硬盘接口也没问题

网友:
我手中有一张X31的的图纸,跟X32的是一样的,我手里还有一台这鬼机子没搞定,多处断板了,

IBM X31.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 X32没光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大哥,坛子里不是有X31的点图么?

网友:
本子好了,C683坏了 谢谢各位!

网友:
换个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