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主板inter848的故障

楼主(2009-08-15):
一切都连接好,按一下触动开关,我用的是winXP系统,显示器显示到“》》》》》》》》》》》》》》》》》|||||||”时候,就开始显示一下:
     A problem has  been  detected  and  windows has  been shut  down to prevent  damage to your  computer
     If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ve seem this stop error screen restart your computer
     If  this screen appears again follow these steps:
     Check for viruses on your  computer  .Remove any newly intalled  hard drives or hard  hard drive controllers.  Check your hard drive to mark sure it iss proplly configured and ter minated Run CHKDSK/F to check for computer.
    Technical  information
  XXX STOP:0X0000007B  (0XF9E50528  0XC0000034  0X00000000  0X00000000)

再也不动了

网友:
硬盘问题吧?   有可能是 ide接口问题...  排除硬盘再查找 主板ide接口方面的 故障.. 先换个ide数据线再 看看..

网友:
重装系统吧,也有可能是内存引起的,清理一下内存

网友:
我换了一个硬盘,和数据线,还是一样的。

网友:
不接硬盘,只接个光驱看能不能进PE系统?

网友:
解决方法:
1.如果您的计算机感染了引导扇区病毒,则可能会收到“Stop 0x0000007B”错误信息。检查您的计算机是否染上了病毒。如果您发现了病毒,则还要在再次使用软盘前检查这些软盘是否感染了病毒。

2.在以下情况中,您可能会收到“Stop 0x0000007B”错误信息:• 计算机引导控制器所需的设备驱动程序未被配置为在开机过程中启动。
• 计算机的引导控制器所需的设备驱动程序已经损坏。
• Windows XP 注册表中的信息(与开机过程中设备驱动程序的加载方式有关的信息)已经损

3,如果在引导控制器和其他控制器之间(或在 SCSI 设备之间)存在资源冲突,您可能会收到“Stop 0x0000007B”错误信息。如果驱动器转换未执行或已更改,您也可能会收到此 Stop 错误信息。要解决此问题,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如果在引导控制器和其他控制器之间存在 IRQ 或 I/O 端口地址冲突,则 Windows XP 或者停止响应(挂起),或者显示“Stop 0x0000007B”错误信息。如果最近添加了新硬件,则卸下该新硬件,或对它进行重新配置,以使它不与以前安装的任何其他控制器的资源发生冲突。
(2). 如果您使用 SCSI 硬盘,则检查 SCSI 链是否正确终结。删除任何未使用的 SCSI 设备,或者确保每个 SCSI ID 都是唯一的。
(3). 确保驱动器转换已经打开(如果要求)并且尚未更改。例如,如果您最近更换了控制器,则可能发生此问题
4.其他可能原因包括: • 启动卷已损坏,无法由 Windows XP 初始化。如果文件系统已损坏并且 Windows XP 无法在启动过程中初始化启动卷,则将该驱动器移动到运行 Windows XP 的其他计算机上并在该驱动器上运行 chkdsk 命令,或者尝试在驱动器上的单独文件夹中创建 Windows XP 的并行安装。Windows XP 安装程序在复制文件之前检查卷的完整性,且可能会在检查过程中修复一些问题。

网友:
可能是软件问题或硬件问题,把文件拷出来应该不难
: 可以试试以下操作:
: 1.开机 F8 看能是不能返回上次成功的Case,成功的话就OK了
: 2.不行的话,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能进的话就可以试着把最近装的一些软件或驱动..
: 看能不能进系统
: 3.再不行,台式机的话,打开机箱看看内存或哪里连线是不是松了
: 4.实在不行,拿张启动盘,进系统把文件拷出来
: 5.还不行的话,可以把硬盘拿出来,查到别人机器上把文件拷出来

网友:
典型的蓝屏错误,依次排除:
。安装光盘问题,可更换光盘
。安装操作系统期间,BIOS设置中应设定"CPU病毒报警"为不报警
。内存损坏或者接触不良
。硬盘坏道
本贴来自ZDNetChina中文社区 http://bbs.zdnet.com.cn ,本贴地址:http://bbs.zdnet.com.cn/viewthread.php?tid=886909

网友:
◆错误分析:Windows在启动过程中无法访问系统分区或启动卷. 一般发生在更换主板后第一次启动时, 主要是因为新主板和旧主板的IDE控制器使用了不同芯片组造成的. 有时也可能是病毒或硬盘损伤所引起的.
◇解决方案:一般只要用安装光盘启动电脑, 然后执行修复安装即可解决问题. 对于病毒则可使用DOS版的杀毒软件进行查杀(主战有kv2005DOS版下载). 如果是硬盘本身存在问题, 请将其安装到其他电脑中, 然后使用"chkdsk /r"来检查并修复磁盘错误.
本贴来自ZDNetChina中文社区 http://bbs.zdnet.com.cn ,本贴地址:http://bbs.zdnet.com.cn/viewthread.php?tid=886909

网友:
换内存   重装系统

检查主板供电

网友:
我的主板的CPU的电压为1。32V,应该低了吧?????

网友:
两块主板的IDE控制器使用的不同的芯片造成的。用XP安装盘启动系统后修复安装一下就会好的。

网友:
7B大多数是系统问题,先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装系统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到维护那个版块去问,不就是系统蓝屏吗?做系统  换内存,查硬盘,再不行就是主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