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淘宝买的三片万用钢网,植球时如何定位,

楼主(2009-08-15):
今天基地淘宝上发的三片万用钢网,做82801DB的南桥时,用0.76定位好,稍一用力就移位,做了三次也没有植好,各位高手是如何做的,

网友:
说明没看清楚吧,要剪裁跟芯片一样大小

网友:
我买的是通用的钢网,如果裁剪的话,下次遇到大芯片的怎么办,现在的问题定位好了,锡球也均匀的撒到钢网上面,加热的时候一侧老是翘起来,导致植球失败。

网友:
先放火力少得发红,常温冷却,再用就不会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