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42 ,待机电流过高

楼主(2009-08-15):
待机电流0.17左右   南桥很烫   不触发  以为是南桥坏了   更换了新南桥  还是一样现象  3V  5V  1.8  1.2都正常    是不是南桥附近有缺电压啊  求高手解答下

网友:
很有可能PC卡槽处短路了

网友:
把PC卡槽拿下来用胶带把那粘上

网友:
你说的是接口短路?

网友:
还有个1.5V哦,楼主再看看.

网友:
1.5V 在什么位置

网友:
这种状况应该是缺M电压啊,T42有几个M电压3M,5M,1R5M,1R8M,1R2M,待机的时候都要有的啊

网友:
你那待机电流高了,有点短路,仔细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吧

网友:
应该是那里有短路。。

网友:
是开机电流0.17吧,是有某电压没有输出,如果是待机电流0.17,肯定是有短路

网友:
肯定是哪一路电压值小

网友:
一个一个查,如果有两个同型号的板最好了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使出绝招:把其它电路全部断开开机看电流

网友:
拆了PCI卡控制芯片 待机0.06了  但是一会会升高到0.24

网友:
是有一个小元器件短路了,我看师傅修了一台 在南桥附近的一个小东西,但我忘记了

网友:
LZ 修起来啦不要忘记跟个贴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你南桥换了还烫吗?你可以去 掉南桥开机试试

网友:
PC卡槽与主板连电

网友:
主板产生的几种待机电压(如3M、5M、1.2M、1.8M等)中有负载短路现象

网友:
20楼说的有可能,但是LZ是没拆机的情况下加电试的。不要忘记,你说的那种情况只有在修复装机时才有可能发生。

网友:
客户等不及 拿走了 哎 还说什么来的时候是能能加点 被我修的只有充电灯亮了 无语

网友:
缺电压!南桥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