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偶的问题

楼主(2009-08-15):
在线测两个光偶,其中一个一端用指针表的X1欧档测量(相当鱼加了一个电压),另一端用数字表的200K档测量,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其中一个电源,当光偶一端没加电压时,另一端测出的数字大概在93K左右,当另一端加了电压后,居然上升到180K左右.感觉很奇怪,就换了一个电源测量,这一次光偶一端没加电压的时候显示的也差不多是90K左右(有点忘记了),但当另一端加了电压以后,这个数值迅速降为接近0(好象是零点几欧吧),基本就变成没有电阻了

难道光偶有好几种类型?

顺便说下,这是在维修一个什么新桂详的电源的辅助电源电压高时发生的,该电源最起初的鼓掌是:痛电风扇就赚,查给494供电的两个C945几穿,换好后短接绿线没有反应,短接C945的CE极时风扇能转,经过几次这样的试验之后,听见电源里有汁汁的声音,稍后不久突然火光一闪,查两个开关管击穿,换开关管后通电发现494附近冒烟,仔细一看给494供电的22偶限流电阻烧焦,,两个C945又击穿,短暂开机测+5VSB电压为6V,关机测辅助电源的另一组电压为75V左右,再开机,仍然为75V左右,拔掉电源插头的瞬间该电压瞬间跳高到100V左右马上重新回落到75V,然后机器缓慢的回落(极慢,估计如果不测量电压的话能保持好几天吧)然后按照辅助电源电压高的思路查的时候发现这个光偶的怪问题

网友:
如果怀疑光偶的问题,一般都是换。用电阻档测量不准确的。

网友:
代换了一个光偶,现在现在变成了+5VSB=4V了,用原来的光偶时+5VSB=6V以上,但是辅助电源的另一路输出仍然为75V(该路电压已经完全空载)

原来的光偶型号为
COSMO
E01
C

代换的光偶型号最上面4行是一样的,就是第五行不一样

网友:
75V,不是吧!是不是表有问题咯!!

网友:
75V——100V左右 ? 该路滤波电容该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