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外接显,本机不显

楼主(2009-08-15):
刚接一个本本,开机屏不亮,接外接有显示,在外接进BIOS 在保存退出BIOS 本机屏就亮了,但一关机在开机本机屏又不亮了,
    就这样一直从复

网友:
先看看休眠开关,不行就做显卡

网友:
显卡虚焊,加显卡

网友:
显卡虚焊,重装植球

网友:
如果还不好的就,刷 一下BIOS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引起的,别被表面现象误导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查F2,F3,F8,试试看,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说这几个特别容易出问题,根据你说的情况也有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如灯管烧坏,保险熔断,都可能会引起

网友:
楼主。的情况。。我前几天修好了一台。。故障和你的一样。刚开始,以为是显卡,做了一遍,还是老样子,以为是显卡坏了。。换个新的还是不行,,后来,,仔细观察,内存槽下面有好多IC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有加焊的痕迹,,自己就以死马当活马衣,,用烙铁,一个一个地加焊,,完工后开机 oK 测试2天都没问题。。。但是有的不是这里。。有的是显卡。。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冲刷BIOS,再做做显卡试试

网友:
重做显卡,应该可以。

网友:
不知道修好没有,结果给说一下吧

网友:
14楼说的没错,不是保险就是显卡,最好用替换法看看高压和灯管是否有问题,先查保险,高压和保险,再做显卡

网友:
会不会是屏问题啊?前天我也搞过一台IBM A30的.也是外接显正常.屏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加焊高压条也不行.换了一条通用的高压条就OK啦!

网友:
前几天我修了一台SONY的,故障也是这样,但问题集中在高压条上。

网友:
原因似乎比较多啊。

网友:
不显和不亮是有区别的,要仔细观察后在下结论。不亮检查休眠开关;灯管;屏线;最后在考虑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