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511s液晶高压电源一体板

楼主(2009-08-15):
请问acer这块电源高压一体板的电源是不是只有一路5V,没有12V?
ACER

网友:
不是,有12V的,高压部分用的

网友:
请知道的说一下,一共有七根线二根地二根+5v一根控制线一根亮亮度控制线,不知道还有一根是什么?为什么电压只有+5v?

网友:
12v直接进高压部分了

网友:
那如果想改驱动板的话一定要12V的呀?一体板过来只有5V怎么办办?

网友:
两个字!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