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1开机不到五秒就掉电,电流只有0。5A

楼主(2009-08-15):
一台海尔A61,开机只有0。5A电流,不到五秒就掉电。流电压分别有3。3V、5V。1。5V、1。8V、1V、1。2V,其中感觉这个1V正常是不是2。5V的?因为这么多组的供电就差一个2。5V了,不知谁家有这个机的电路图能不能发一份给我看一下?谢了。

网友:
DDR 2代的内存是1.8V,没有2.5V是正常的

网友:
掉电应该说CPU 电路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检查CPU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是否持续

网友:
A61是哪里代工的主板  代工号是多少 我帮你找图纸啊

网友:
内存槽上写着 82GL41210-C0HAI    EC8MLF CAG81     8AGL4111870525370,试过拿下CPU通电开机,只有0。2的电流。南北桥都换过了,故障依然是这样子。这板查了好多天了,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了。

网友:
主板是志和的   开机掉电看是不是IO的问题吧

网友:
谁有这机的图纸吗?能不能借一个看看?

网友:
兄弟们,帮帮忙呀。

网友:
已修好。
昨晚顾客已来测试完给钱拿走了。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呀?LZ说一下,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是啊,总结一下维修经验,好让我们学习一下,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做为一个解决思路和方法了!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是换板了。新板才500元。没办法,这机修得太久了,一点头绪都没有,南北桥,IO,BIOS可换了都不行。最后换板。

网友:
换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没法的法了!

网友:
这才是最好的办法!才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