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的方正fg769显示器

楼主(2009-08-15):
今天接到一个CRT的显示器,是方正的,故障现象是能开机,显示画面都正常,就是屏幕上有一道道的给什么东西干扰一样,但是一按菜单键,就发现问题了,菜单显示很大,而且显示不全(我说的是菜单)分成两半中间分开的,左右各一半,在重申一下菜单的字很大,各个调试都管用,就是挡着显示画面,看不清楚

网友:
先换下余视放试下

网友:
重点查菜单IC!

网友:
查一查300v的滤波电容

网友:
OSD显示芯片换一下

网友:
你这种故障好修呀  换300V大滤波。 把场电路的电解全换了   还有视放滤波。 检查+B滤波。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有其他的方法
,是不是MCU坏了????、、?

网友:
换过释放了,不行,还有你们说的电容,都不行个部分供电都正常,谁能给我指个思路啊????????

网友:
OSD显示芯片可能有问题,换了不行,检查行场到IC的消隐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