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E-RZ PG电压问题

楼主(2009-08-15):
ATX灰线PG电压只有1V,有时有1。6V,低于1。6V的时候没有PWROK电压送去南桥所以无复位,高于1。6V的时候就正常,跑到一个HC14
门电路
,经过这个门电路发出PWROK去南桥的,换了这个门电路一样,什么拉低了这个电压呢
问题

网友:
ATX灰线PG电压只有1V,有时有1。6V,低于1。6V的时候没有PWROK电压送去南桥所以无复位,高于1。6V的时候就正常,跑到一个HC14门电路,经过这个门电路发出PWROK去南桥的,换了这个门电路一样,什么拉低了这个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