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一下就掉电

楼主(2009-08-15):
今天修到一块主板,各路电压都正常,而且CPU供电也正常,有复位,就是进不去系统,我首先换了电源管理芯片,然后又换了IO,什么都正常,怎么就进不了系统啊,内存,硬盘都是好的

网友:
把网卡,声卡拆了,再装个按装板看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认到硬盘啊!!

网友:
诊断卡跑号码多少?

网友:
电容坏了吧!~

网友:
楼主太强了吧,能不能点亮也不说清楚?

网友:
你进不去系统到底 是点亮了没
摸不清
4 楼 还问你 诊断卡 多少呢
系统 不正常??

网友:
诊断卡跑26,所有设备都正常,就是一进系统就重起,内存正常

网友:
是不是你的BIOS有关IDE设置有问题,重设置一下

网友:
一进系统就重启你要看看CPU的温度,如正常是独显就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独立显卡,看下显卡有无短路

网友:
硬盘的数据线有问题也会出现进系统就死机,你先换下数据线看看,要是还有问题就打IDE的对地阻值,数据线的组织大于3欧,你就要仔细查南桥是否好。

网友:
看下有没有抓到硬盘啊,在就是网卡,声卡,还有COM口芯片啊,在就是南桥等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换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