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T03GH用09N03LA代换后,电感烫手,温度很高,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15):
主板四路供电,有一个70T03GH损坏导致12V短路,用一个09N03LA换上后,主板正常使用,但是电感温度非常高,关机后摸摸很烫手,而且发出啸叫,四路对CPU的供电电压分别是1.356,1.382,1.385,1.391伏,其中1.391伏的那路换过09N03LA。我对比了正常的主板,电感几乎没有温度,不知道什么原因。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大侠帮帮忙,我是菜鸟。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一下试试
我上次修的一块945
换了管后就是发热严重,
就是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就OK了

网友:
是电感短路了吧?

网友:
09N03LA的那一相,管换掉

网友:
我量了一下CPU供电1.35伏对地电阻只有4.2欧姆,把CPU拿掉,电阻很大,几千欧姆,会不会是CPU漏电?但是可以使用。

网友:
不是CPU漏电,其它好主板上CPU后电阻也很小

网友:
按理说应该是电流过大,才会导致电感过热。

网友:
把所有的mos管全换掉试试,各路供电电压不一样,可能是负载不平衡

网友:
是不是有个别的管子  不行了。。。。

网友:
我没上CPU,开机后电感照样发热,而且很热的很,看样子是什么地方漏电,大火说说什么地方可能漏电?

网友:
09N03和90N03不同吗?

网友:
在上CPU点不亮了,又发现3个管子坏了。全部换了试试看。明天再弄

网友:
不知道是12V滤波电感发烫还是输出的储能电感发烫,多相供电是有相位的,如果是12V滤波电感发烫,则是电源管理芯片故障可能性较大,如果是储能电感发烫则是电感本身短路造成,另外,不知你换的是高端管还是低端管。它们有功率差别。

网友:
楼上显然没看懂我的意思,是1.35V CPU供电上的电感。电感本来就是相通的,不存在短路的说法,电感太热是电流太大。

网友:
应该是管子不配对引起的。。换吧

网友:
最好把场管能及电源IC都换掉,然后再打G极的对地值和电压都要一样才暂时认为可以。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吧,精英945的也经常这样

网友(2009-10-17):
你换的管子功率小。换70n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