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车载MP3播放器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8-15):
清华紫光车载MP3播放器,近阶段连接到电脑上,提示要安装驱动程序,但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程序!以前用时都是连接时是自动默认的,不用安装驱动啊!为何现在不能认呢?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你装个近期出的新系统  应该可以不要驱动的

网友:
请问楼主,机子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能正常用的话,换台电脑就行了,不然的话刷固件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故障现象一样,将闪存拆除后无显示,
固件存在闪存中;如何刷固件?

网友:
找个主控识别软件,认出主控,再刷相应的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刷固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系统认到后要求安装驱动,哪里有驱动啊?以前从没有要装驱动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如何找主控识别软件,软件的名字是什么?您能不能说详细一些!拜托了!!

网友:
看你发的图片,画面停在loading界面就不走了。应该是没开机。
发两个软件给你,一个是主控识别,另一个是U盘万能驱动。以前我都用过,这次是在数码之家下载的,不知道有没毒。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您了,辛苦您了!!

网友:
这个是软件的问题,重新刷写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您了,辛苦您了!!

网友:
呵,三楼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