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CPU附近的场管更换问题

楼主(2009-08-15):
应该是电源管理模块的MOS管 症状表现为开机风扇动一下就自动断电了 判断为短路 MOS管型号为70T03S 现在手头有一快865的料板上有09N03LA 不知道是否可以替换,替换的话是指换损坏的那个 还是要2个70T03一起换呢?

网友:
万一没有办法

找个同类  主板    拆个管子

网友:
可以的,最好一起换了

网友:
一般 CPU 转下 都是 Q1 坏

网友:
保险的话:把上下管都分别换成一样的,再换掉电源IC,换后打G极阻值和通电后测试电压一样的就暂时认为可以用了。

网友:
可以换,你那个70T03是70A 3V规格的,那个09N03是90A 3V规格的,只要是大的代替小的都可以,但小的代替大的就要看人家电路设计的时候最低要求是多少,你不能比最低要求低就可以

网友:
可以换为了保险最好上下管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