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子问题,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08-15):
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联想机子,开机以后cpu风扇不转,电源己通电,电源的风扇在转,大概5秒种吧,cpu风扇才转,转数很快。不像好机子那样,开机猛转一下,就慢下来。初步测量各电压正常。测试卡rst开机一闪既灭。

谁碰到过怎么解决的,说一下。AMD的机子

网友:
换个电源,,,,

网友:
很正常的,主板设计上是哪样的,应该是温控检查到有温度了,主板就控制风扇的转速了,本本的CPU风扇也是,发热了就转,温度下来了就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正常的,联想机是这样的

网友:
弄个数码卡 分析下 就可以分析的起来了  风扇并不能说主板是否 能点亮

网友:
风扇是温控的,转速随温度,可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