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威乐WSD81焊台单片机程序

楼主(2009-08-15):
前段时间搞到几台威乐WSD81焊台,使用中发现有两台不能自动降温和休眠,又找不到专用的WCB-2调整效准工具,于是就尝试将一台正常的机器的单片机读出后写入这两台有问题的机器,写入后恢复正常,说明此单片机未加密,现将此程序上传,用这个焊台的朋友遇到此问题可刷此程序解决.
         注意此焊台打开休眠模式需按住上键开机,直到显示ON松手,休眠模式就打开了,本程序写入后默认是20分种后降温至150度,1小时后休眠.

网友:
PDF文件为WSD80 81焊台说明书.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希望有时间发点使用的感受,我只用过白光942的,威乐WSD81也是一款非常好的无铅焊台。

网友:
通过编程器WCB2,可以设置自动降溫、溫度锁定、溫度补偿、溫度校准等功能。 接口因该是焊台下面哪个插孔。白光942比较方便可以本机上使用温度计自校。相对威乐81使用了一片MCU,主板上一块是7805,给MCU提供工作电压,另一片是双向可控硅:BTA12、电流:12A/16A。控制手柄工作电流。控制电压是交流。
而942是由一块单向可控硅控制,使用直流24V电压,可控硅上散热器都没有。

网友:
这款焊台优点是升温很快,升到350度只要20多秒,另外就是空闲自动降温和休眠功能,大大延长了落铁头的寿命,并且不易氧化,缺点是落铁头导热不好,可能是因为使用的不是原装头的原因吧,找不到原装头,无法对比测试,现在用的国产的LTKN头,接触面还算平整,但用起来完全体现不出80W的功率,还有就是可能是我运气不好,买了7把手柄,有两个有问题,温度传感电阻接触不好,有时温度乱跳,特别是在升温时.问了下这个发热芯价格,比我买一套焊台价钱还高,准备有空解剖一支来看看,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白光942应该不错,只是烙铁头和发热芯一体,使用成本要高点,如果是分离的就太好了.白光的焊台我这里只有几台937,110V的,我用WSD81的220V变压器改装了,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呵呵.

网友:
WSD81的220V变压器放到937里面,呵呵,哪可不容易,这个变压器最少也有2KG。
实际威乐的产品整体上要比白光的高,只是国内使用的比较少,配件自然也少。还有一点WSD81都是230V可以在国内直接使用,而942基本上都是100V。81和942是同档次的产品,性能因该是伯仲之间。

网友:
942的升温也非常快,升到320度也大概只要20秒左右的时间。 铬铁头还确实有点不好找,淘宝上有100多,的也有几十块的,真分辨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