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epi小板 全板电压不断跳变

楼主(2009-08-15):
不跑码, 测试卡3.3v 5v 12v灯一直闪,什么问题?
Intel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点或者软击穿的元件;开机电路故障

网友:
原因是上电不停复位,线路没跑出来,请大侠指点.

网友:
看下1.5V是否正常 这应该是少了一个电压吧

网友:
是啊,主板的电压一直在跳,一般是什么问题啊,就像一直复位一样